XX牌无刷电调截止电压的调整

楼主(2006-04-18):
XX牌无刷电调截止电压实测为5.7V偏低,为了
电池
的寿命自己动力调整电调的截止电压,方法非常简单,只要在某个电阻上并一只80K-100K即可调整截止电压为6V-6.2v,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网友A:
我从来不用电调的锂电保护,都是先测放电电流,然后估算时间,准备搞一个锂电电量显示,要好用得多

网友B:
惨了!!!
惨了!我的电调搞两下子竟然被自己搞残了

楼主:
原帖由
行空者
于 2006-4-18 17:32 发表
惨了!我的电调搞两下子竟然被自己搞残了
新手勿动

网友(2006-06-13):
这玩意是辉盛的电调
可以这样试试哦
同时希望厂家也对此而做出改正

网友C:
3s的电压呢调整后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