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飞亚托倒底用几通道的控

楼主(2006-04-18):
一直潜水研究亚托和遥控,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有的人说只飞直机的话用六通道的就可以完全发挥450的性能,有的说非要九通道的才行,望高手多指教一下

网友A:
6通的控就可以飞得很好了。当然遥控器这东西如果你是要长期玩下去经济条件又还不错,那么可以买好一点的控,个人认为9x2飞450比较舒服.

网友B:
我一直用Futaba FF9,个人认为FF9更好一些,而且可以用很多兼容的接收机。而JR挑接收机。

网友C:
FUTABA 的配件既便宜又容易获得,相关配件又非常齐全,个人认为是高性价比之选。而9X的配件少,价格高,相比之下没有任何优势。这个价位的遥控竟然连个状态指示灯都没有,实在让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