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恒龙的一代虎(1:16)怎样加装比例遥控啊?

楼主(2006-04-18):
各位有没有改装过啊?推荐一下好的改装方法,能够发图就更加好了。
另外还有一个担心,看到有的帖子说草地信地回旋都有可能因为阻力过大烧毁放大电路,那么改装比例遥控以后,在低电压状态下,很有可能坦克难以克服静止摩擦力,造成放大器电流过大,也有可能烧毁电路啊。

网友A:
最省钱的方法 买块恒龙2代虎的控制和接受板,+遥控器

论坛上常见的是用电调+混空,

更高级的是直接买田宫的 虎1 的电子控制板 DMD control unit 和 MFM multi fun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钱的方法 买块恒龙2代虎的控制和接受板,+遥控器

论坛上常见的是用电调+混空,

更高级的是直接买田宫的 虎1 的电子控制板 DMD control unit 和 MFM multi funtion

请问恒龙2代虎的控制+接受板+遥控器在论坛里面有卖么?大约什么价格?还有长期低速运行会不会造成放大器烧毁?

楼主:
看到有人说可以用变电器实现比例遥控,由炮塔的齿轮带动变电器,不用买昂贵的电调,有没有大大试验过啊。另外昨天拆开遥控器,发现前进方向是有2个触点的,实现了两级调速(只是不明显),联想一下,是否可以多增加触电和相关的线路,实现多级调速,例如3级、4级、5级、6级等,其实也就是把非比例的发射器改造成比例的发射器,这样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说可以用变电器实现比例遥控,由炮塔的齿轮带动变电器,不用买昂贵的电调,有没有大大试验过啊。另外昨天拆开遥控器,发现前进方向是有2个触点的,实现了两级调速(只是不明显),联想一下,是否可以多增 ...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有一定的改造难度,在某些方面比用电调还费事,效果肯定没有用电调好,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省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省钱的方法 买块恒龙2代虎的控制和接受板,+遥控器

论坛上常见的是用电调+混空,

更高级的是直接买田宫的 虎1 的电子控制板 DMD control unit 和 MFM multi funtion

电子控制板 DMD control unit 和 MFM multi funtion 这个东西大概要花多少米?哪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控制板 DMD control unit 和 MFM multi funtion 这个东西大概要花多少米?哪能搞到?

田宫上海代理 伟高模型给我的报价 DMD 1050, MFM 大概不到1000, 需要订货 3个月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