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夹的问题!

楼主(2006-04-18):
我想把这个钻头夹按在我的主轴上面,要车一个与钻头夹锥孔紧密结合的圆锥可是要调到多少度呢?

网友A:
要量一下锥孔的大头直径和小头直径及锥体长度才能计算出小刀架的大致转动角度
tga=D-d/2*l
式中
D:大端直径
d:小端直径
l:锥体长度
计算出的三角函数值tg转换成角度即是小拖板的转角a
由于拖板角度不十分精准,所以锥轴要边车边用夹头的锥孔(涂色看接触面)配试纠正,整个锥面长度及锥面接触痕迹均匀、光洁度高最好

网友B:
这是莫式锥度不
兄台搞出来TELL ME

网友C:
用百分表可以校正角度。
把百分表放在小拖板上,手摇小拖板,走的长度和刀的进给量就可以测量出来,就可以算出角度。

网友D:
建议:象这样的零件还是买一个较好!因为你测的度数有误差,你的车床有误差,你在加工时又会又误差,用此累及误差生产的锥柄再去加工工件,你想想看
,“后果很严重
!”

网友E:
还是买一个好!!

网友F:
买一个不到10元

网友G:
我以前有一个,可以带着夹头去买刀具的地方配,好像是1号锥柄的^_^

网友H:
这种钻夹头的连接锥度一般不是莫氏#的,是B16(一般16mm以下的)或者B18(一般16mm以上的)通过一个过渡接杆改成莫氏#的再与主轴套筒连接。看看你的机床主轴锥度是多少,还是建议直接买一个成品接杆好,批量的成熟产品,磨出来锥面,自己很难弄出好效果的。拿着夹头去配一下,价格挺便宜的。

网友(2006-06-23):
建议:象这样的零件还是买一个较好!因为你测的度数有误差,你的车床有误差,你在加工时又会又误差,用此累及误差生产的锥柄再去加工工件,你想想看,“后果很严重!”
绝对支持

网友I:
这个是可以自己做的~我自己做了4个这样的轴用了1年多(1个星期用1到2天。8小时一天)还没出现掉夹头等问题~~~~~~~~`问题是你要多少转速一般钻床没问题~高了就麻烦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