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平衡充!能并充吗????

楼主(2006-04-18):
现在大家伙都在搞平衡充。我没米啊!!!
今天突然灵光闪现:那就是——并充!!!
呵呵!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 对电池 有损害哦!!!
   兄弟伙们啊!!!  给点建议哈!!!
谢拉哈!!!

网友:
并联地充电?同样要出问题的。
如果一个电池满了,另外的没満,则満的那个100%过充。

网友:
注意电压、电流就可以了!

因为并行充电每节电压相等,但是电流不一定相等,所以注意均分电流就行了,听你说的意思电压应该有保护,那末你要注意的就是电流了

网友A:
并充是可以的,也不会过充,但是并充之后你还要把它串起来用,这样不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充是可以的,也不会过充,但是并充之后你还要把它串起来用,这样不烦吗?

对啊,这样做只会增加麻烦。

网友:
并充可以,但其中一只充满后充电器的输出电流很小,所以充电时间会很长,倒不如一节一节的充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