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手表机芯做个小车,什么做动力好?

楼主(2006-04-19):
我想用机械式手表里面的零件做个微型车。初步想是只能向前行驶,不转向.
可是用什么来做动力好呢?

网友A:
手机震动电机, 选那种小一些的可能好一些吧.

网友B:
这个主意不错,有创意

网友C:
我以前用电表里面的做过
很好玩,而且你可以设定角度让他自己转弯
但是是死的角度
不能遥控
速度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震动电机, 选那种小一些的可能好一些吧.

我用那种小电机做过微型飞机,最大用过电压12伏,电机烧热了,但是承受能力很强,都不会被烧坏。
可是如果用来做小车,觉得电机的体积还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意不错,有创意

可是齿轮什么的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电表里面的做过
很好玩,而且你可以设定角度让他自己转弯
但是是死的角度
不能遥控
速度一流

电表里面的好实现,可问题是我想做个两厘米长左右,那么大的。用什么做动力好呢,我一直想不到,用手机或者寻呼机里面的小电机,体积还是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那种小电机做过微型飞机,最大用过电压12伏,电机烧热了,但是承受能力很强,都不会被烧坏。
可是如果用来做小车,觉得电机的体积还是太大了。

我用 4.2V 的电压就把它烧坏了.

网友D:
2CM,太高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4.2V 的电压就把它烧坏了.

电机上带个小螺旋桨,只能是风向着电机方向吹,用来降温.要是反向或者空转,一会儿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CM,太高难度了。

大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上带个小螺旋桨,只能是风向着电机方向吹,用来降温.要是反向或者空转,一会儿就完了。

我是用它直驱用电话卡剪下的纸片做的小桨.
当时是推进式, 没注意降温, 弄坏了一大一小两个震动电机. 拆开电机后, 装回去, 就根本不转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它直驱用电话卡剪下的纸片做的小桨.
当时是推进式, 没注意降温, 弄坏了一大一小两个震动电机. 拆开电机后, 装回去, 就根本不转了. 呵呵.

那种小电机线圈绕的真绝.要是线烧断了很难接上.
我那个小电机转了一个月左右,最后一次因为把螺旋桨转飞了,当时电压12V.一会儿就冒烟儿了.
拆开看是因为刷片烧断了.

网友E:
比手机震动电机小的电机也见过很多啊..........
抽空去量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蚂蚁!!!!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手机震动电机小的电机也见过很多啊..........
抽空去量一下尺寸........

这样的电机用在什么上?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用那种电机配个很小的充电电池,比较不错.看看一米室内飞艇的动力和电源,都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