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walkera的36#他们说walkera的陀螺仪不是很好?

楼主(2006-04-19):
我想问一下  一般大家都在用什么陀螺仪    那一种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Futaba's gyro is good and reliab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一般大家都在用什么陀螺仪    那一种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买的 36# 如果配的是新款的 006 号陀螺仪的话那还算不错。这款陀螺仪只要不做太大的机动动作又或者是后退飞行的话完全可以胜任了,比较适合初学者。想好用的话就上 gy401 吧效果好得难以想象。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如果想一直玩还是选401吧!相信我,没错的!

网友:
一般练习原来的陀螺仪也够了。

网友:
买401的钱就够你再买多个36#无刷版了……

楼主:
我的就是无刷板的

我还自己做了一个电量显示啊  用用还好就是没有PCB板用实验板做的有点大

网友(2006-06-19):
Walkera的#36整体来说,是尚可的机种,问题很多,性能也不够水平,材料供应问题也多

Walkera的#36整体来说,是尚可的机种,问题很多,性能也不够水平,材料供应问题也多,
对初学的玩家来说是不太适合的机种,稳定度不足以提供初学者练习用,所以学费积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 36# 如果配的是新款的 006 号陀螺仪的话那还算不错。这款陀螺仪只要不做太大的机动动作又或者是后退飞行的话完全可以胜任了,比较适合初学者。想好用的话就上 gy401 吧效果好得难以想象。

就是.......
想好的就401吧

网友:
怎么这么多的人为F牌作广告.呵呵.401好像都是高手的选择.纯粹练习.36#还是很不错的机型.主要还是主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