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挠 450TH 电机

楼主(2006-04-19):
只要把 3.17mm 的轴魔成 3mm , 外转子可轻松除下 ,便可更换轴丞
原来是用 0.27mm 10线一同绕5圈 Y型接法 ,安回外转子时只要
在轴心上加一条管便可回定轴丞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把 3.17mm 的轴魔成 3mm , 外转子可轻松除下 ,便可更换轴丞
原来是用 0.27mm 10线一同绕5圈 Y型接法 ,安回外转子时只要
在轴心上加一条管便可回定轴丞 ...

高,但是太麻烦了
随便用什么夹注主轴
拧外转子壳
一会就可以把轴从转子上卸下,下来
随便换什么轴了,补点胶就ok

网友:
累死人哪~~~~~~~~~~

网友:
www.365model.com  可以帮助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