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觉得X400的尾旋翼的螺距行程不够, 问题出在哪?

楼主(2006-04-19):
那个螺距控制环移到底了, 有时还不够把飞机摆正, 没有听人说有这个问题, 一定我哪没有调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螺距控制环移到底了, 有时还不够把飞机摆正, 没有听人说有这个问题, 一定我哪没有调好了.

縮短混和臂連桿長度,可以獲得更大的調整空間
或者,換根長軸暸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縮短混和臂連桿長度,可以獲得更大的調整空間
或者,換根長軸暸

不是这个问题, 是那个推拉尾旋翼螺距的部件碰到尾旋翼座时, 螺距还不够.

网友B:
是的,我也是有这个问题,把尾变距反过来装就成了

网友:
出现这问题,你可以把主旋翼罗距调成小罗距高转数离地,会好点......相当于改变主尾传动比,可以提高尾翼控制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也是有这个问题,把尾变距反过来装就成了

具体说说.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说说.谢谢....................................

把尾桨夹转180度扣到球头扣上,然后把两片尾桨调整到正常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尾桨夹转180度扣到球头扣上,然后把两片尾桨调整到正常方向

晚上试一下谢谢.

网友:
看错了
呵呵
是尾浆

网友:
那能不能升级成亚拓的金属尾巴(整套)?

网友:
连尾推整套换可以
不过
新品已经出来,关节尾推+金属球头浆夹,效果非常好
欢迎购买

网友:
关节尾推报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