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fp-t8a-p用家请帮忙。

楼主(2006-04-19):
电源开关没了只留了4个线头,想了解下具体怎么个接法。

网友A:
可以用板子上电容的管脚判断正负极,用眼看看就行了

网友B:
LZ指甲要修了……

网友C:
最好把电路板,也照出来,看一下线走线,就知道了
要清楚一点的 最好把电路板,也照出来,看一下线走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