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F3A这样的无刷改装怎么样?

楼主(2006-04-19):
2314马达,KV1000,直接装在370动力架上..

一颗锣丝固定好[:D2]

18A电调+2314外转无刷=180元

电调装到里面.比较好看

装好机头罩后..

比较实用的是使用结实的NI-MH电池...8.4V-600MAH..配9070桨.全动力6.5A电流.
拉力550克左右..
飞行时间大约在15分左右...(长用2/3油门就非常好飞了)
个人感觉,玩这F3A的小飞机.还是10多分收下来休息一下比较合理..

原来有刷的整机图片:

楼主:
为了响应XX说的...图坚决到5IRC上(是不是这样不影响这边的服务器)

网友A:
左边的那根木方怎么于电机固定?

网友:
看着像是粘的

网友:
我的503是用2040加1:5减速组装成的,大概跟沧狼的差不多,至于性能,明天早上就去试飞啦

网友B:
XX是我?
你太坏...........

网友:
盖的挺好,电极是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那根木方怎么于电机固定?

那个没有用的,那是原来的370动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是我?
你太坏...........

原来是B老的名言.....

忘记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没有用的,那是原来的370动力用的..

呵呵,我说呢!

网友:
图片上看,感觉电机有点下拉

网友C:
楼主那电机是那买的啊`?怎么推力才50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电机是那买的啊`?怎么推力才500多G`?

,山鹰2314....我是用8.4-600MAH的NI-MH电池的,9070的桨,6.5A电流左右.这是我实际测试的静拉力..400克的飞机.我不喜欢太暴力..毕竟吊机俺不会...电机用11.1的里电有10A左右电流.据说有800-900克拉力..飞这机机就暴力了..
NI-MH电池..实用!
玩飞机,适合就好拉..

网友:
有达到1000的`说``你的2314多少米买的?

网友:
晕倒啊
为什么大家现在外转子無刷电机还用这种安装方法。
一颗螺丝固定减速杆插槽和电机的螺丝孔,电机底座刚好卡在减速架轴孔上。
这样输出轴的位置和370减速相同,电机安装也很牢固。
外转子無刷设计安装就是这样的
半年前发过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