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算不算易损件?

楼主(2006-04-19):
原配的电调回厂维修,估计5.1之后才能回来 过节没得玩了 想买个新的电调5.1时可以玩 又怕修好的回来了放在那里没用
于是请教大家这电调算不算易损件啊? 一般什么时候会损坏?

网友A:
电源正负极接反了或短路,还有旋翼受阻过流时也会烧掉的饿。用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我有个25A的有刷电调就是旋翼受阻过流时烧掉了上面的一个管子,到现在还没修.

网友B:
买多一个电调备用也没有什么坏处,一般情况下电调的使用寿命很长,一般人为的情况损坏多些,做好机械部分的保养,你的电调会很长命。

网友C:
我的也坏了,有一个在修

网友D:
我的亚拓原厂的25A电调在一次摔机中不知什么原因也烧了。电调外表没什么摔时也没碰到,而且机子也没坏什么东西,可再通电时电机就缺相启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