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升机发动机

楼主(2006-04-19):
请问各位老鸟,三叶直发性能怎样,XL61的直升机发动机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老鸟,三叶直发性能怎样,XL61的直升机发动机要多少钱

没人理你,你发错地方了,应该在油直里问.

网友A:
建议还是用os的吧,那么多钱都花了,也不差这一点,应为发动机摔飞机不值

网友:
建议

建议你最好还是选用OS的发动机,三叶的也可以,但可靠性还是要差些,因为直机不像固定翼,一旦发动机出现问题,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安全还是选用好一点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用os的吧,那么多钱都花了,也不差这一点,应为发动机摔飞机不值

除了OS的鬼子货,你还知道什么?

网友:
一楼的估计不关心了,直升机来说还是用OS的比较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不关心了,我是寒心啊!我就搞不懂现在国外好多都在用我们国产的发动机。听说三叶的出口也是年年增长。可是国人为什么就对自己人没信心呢!我玩航模这多年,一直用的国产货。想不到大家竟劝我用鬼子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不关心了,我是寒心啊!我就搞不懂现在国外好多都在用我们国产的发动机。听说三叶的出口也是年年增长。可是国人为什么就对自己人没信心呢!我玩航模这多年,一直用的国产货。想不到大家竟劝我用鬼子货。

哈哈,你是试探一下大家,国产的不是个个都好,我前段买了个三叶25级,一共飞了不到10个起落,现在感觉明现不行,自己的东西,自己最清楚,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