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问36#

楼主(2006-04-19):
请教各位,因为是新手,也没打算飞什么3D,只是想练悬停,怎么调、设置飞机和遥控器?越详细越好,先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最好先看看说明书,自己先研究研究,然后碰到问题,在具体的问一问.要详细回答你全部的问题,估计得需要一本书的内容......

楼主:
说明书就那几页,因为购机前在哪个网上看到过,好象说是先把PLT先调到最小,然后再把PIT再调到三点钟方向,说是怎么怎么试合新手,我们这个地方找不到一个人来交流,所以,有一点小问题不清楚,就得放到网上麻烦大家,先谢谢各位。

网友:
你说的也可以,重要的是PIT或是PZT就是调罗距大小的,不一定在3点位置,就是保证主旋翼有一定迎角就可以了.
PLT是调节罗距舵机行程大小的,调到最小就相当于没有行程,固定的.PZT是条罗距起始位置的.....

楼主:
那,把PLT调最小没有了行程,然后通过PIT调主翼有6度左右的迎角,这样,和不把PLT调最小有什么区别吗?在飞行或操控方面?

网友:
调在油门最低时,螺距为0度,最大油门时,螺距为9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把PLT调最小没有了行程,然后通过PIT调主翼有6度左右的迎角,这样,和不把PLT调最小有什么区别吗?在飞行或操控方面?

区别不大,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变罗距,旋翼头.设计和固定罗距的设计上不一样.就是把他固定罗距,也不会得到,固定罗距的自动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