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V的电池用平衡充充完后是大约13/14V, 正常吗?

楼主(2006-04-19):
11.1V的电池用平衡充充完后是大约13/14V, 正常吗?

网友A:
电压高了点,有可能过充了
用的什么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了点,有可能过充了
用的什么充电器?

ESKY104

网友:
过充了,一般要控制在12.6v以内,高C数的电池截止电压还得更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1V的电池用平衡充充完后是大约13/14V, 正常吗?

说明书上不是说三节到12.65上下浮动0.1V就停充的吗?要是充到13-14V肯定要把电池充鼓的,你以后还是冲的时候用表时常量量吧!我用的也是ESKY的104充电器啊!还没出现你说的情况.但就是每次充电时间太长,不知你每次充大概要多少时间啊!

网友:
我一般保守充到12.4v以下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全自动的应该不会过充
请问你给这个充电器配的多少电压的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不是说三节到12.65上下浮动0.1V就停充的吗?要是充到13-14V肯定要把电池充鼓的,你以后还是冲的时候用表时常量量吧!我用的也是ESKY的104充电器啊!还没出现你说的情况.但就是每 ...

大约3-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