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飞450SE的非技术问题摔机的几种情况,大家汲取教训哦

楼主(2006-04-19):
1.最愚笨的一种,忘切换IDEL模式倒飞.
2.旋翼头金属件螺丝松动,导致相互卡住.
3.皮带空中断裂.
4.尾浆射桨
5.风筝线缠上了.
6.飞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人喊.
7.场地小了,有小树,视觉发生差异.撞树上

网友:
呵呵,有同感,我也列列:
1、没切IDEL就翻
2、金属中联螺丝没上胶,空中飞掉
3、射了2次尾桨,一直没找着
4、飞的时候来电话,分心去琢磨接还是不接..
5、空中球头扣脱落
.....

网友:
2.金属件一定要上点胶水啊!上几牙就可以了,否则难拆。
3.皮带断时有没有走偏?
4.单轴承的旧版本的反而不容易射桨,新的也有办法改良.
5.这个就要躲远点了.现在全部是尼龙线根本打不断.
6.心理因素.
7.估计飞远了点,3D视觉不明显.

网友:
我的飞机线没布好因干扰抖舵摔过五次。

网友A:
射桨这么普遍啊,居然成了摔机几大原因之一!!!晕!

网友:
7.场地小了,有小树,视觉发生差异.撞树上
就这个遇到了 以前飞场地小  大桨都用了好多

网友:
1这种摔法我有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桨这么普遍啊,居然成了摔机几大原因之一!!!晕!

是呀,这是重大的产品缺陷,怎么会那.............

网友:
下面是我的炸机
1.最愚笨的一种,忘切换IDEL模式倒飞.
2.飞远了,看不清楚
3.技术不到家,可是炸机技术绝对到家

网友B:
我也列一列

1.翻筋斗时电池软脚没力了,油门到头也拉不起来
2.金属十字盘脱开
3.新SE舵机摇臂过长(忘了剪短)大幅度打副翼时顶到大齿盘(真蠢)
4.球头扣用久磨松了,飞行中脱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列一列

1.翻筋斗时电池软脚没力了,油门到头也拉不起来
2.金属十字盘脱开
3.新SE舵机摇臂过长(忘了剪短)大幅度打副翼时顶到大齿盘(真蠢)
4.球头扣用久磨松了,飞行中脱开

请问脱掉是是哪个连杆的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脱掉是是哪个连杆的球头?

十字内盘,副翼的连杆球头扣

网友:
每飞几次仔细检查螺丝和各部件的磨损情况

网友:
空军地勤失职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桨这么普遍啊,居然成了摔机几大原因之一!!!晕!

我有机友CDE版刚买回来还没飞就射了尾巴啦,亚拓也有不少缺陷的,搞不好会...

网友:
尾轴缠上小草,起飞时被活生生的拽下来!
降落时飞得太近,大桨打到发射机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