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制作的充电器(抛砖引玉)

楼主(2006-04-19):
电路说明: 1,LM317为恒压源,调整R5可改变输出电压。
2,LM338为恒流源,调整R1可改变输出电流(R1应为3瓦的线绕电位器)。
3,LM339为电压比较器,当负输入端大于正输入端时输出为低电平,反之为高电平。
4,D1,D3,为保护LM338的二极管。D2为控制LM338输出高电压还是低电压的可控硅。
使用说明:充电前先根据待充
电池
的节数确定X2点的电压(R5),如4节镍镉电池可调节电压到1.75*4=7V。镍氢电池为1.5*4=6V。
然后调节充电电流(R1),这时可进行充电。当电池充到设定电压时,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可控硅导通。LM338输出低电压,
充电结束。此电路也可充锂电池,把X2点的电压调到4.2V即可。
注:本人自己设计制作的这款
充电器
,通过经验调整X2点电压和充电电流可以充8节和8节一下的任意多个电池并保证充足,而不过充。

网友A:
我这个更简单,应该是简单实用,哈哈……也是用317,
1、能实现恒流、恒压,最大电流可以到1.5A,不过317要加大散热器;
2、调整R4的阻值可以调整恒流电流;
3、R3、R2是恒压电压设定,恒压电压=1.25*(R3/R2+1),这两个电阻要用金阻,最好不要用电位器调节,因为电位器中间抽头如果开路会造成电池过充。
4、指示灯用于充电指示,充满电流下降到10几mA时,指示会慢慢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