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问题

楼主(2006-04-19):
各位大大,用501DX给镍氢、镍镉电池放电要用多大的电流,我看说明书说充电应该用1/10c充电,放电的最低电压是0.8-1V。
我的镍氢电池是7.2V、3000mah的是不是充电时的充电电流是300mah,放电时最低电压为1V,那放电电流应该时多少呢?

网友A:
我是直接接个12V汽车灯泡放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用501DX给镍氢、镍镉电池放电要用多大的电流,我看说明书说充电应该用1/10c充电,放电的最低电压是0.8-1V。
我的镍氢电池是7.2V、3000mah的是不是充电时的充电电流是300mah,放电时最低电压为1V,那放 ...

注意,放电时是单颗电池电压在0.8-1V为放电截至电压,至于用多大的电流放电,如果有时间就用小电流,没时间就用大电流(大约1C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放电时是单颗电池电压在0.8-1V为放电截至电压,至于用多大的电流放电,如果有时间就用小电流,没时间就用大电流(大约1C左右吧)。

1C放电电流是否就是3000mah()针对我得7.2v3000mah电池组)
另:300ma=0.3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接个12V汽车灯泡放电。。。

我也是接灯泡,刹车灯。 如果年接前大灯的话有点厉害D。

网友:
对的,前大灯的功率大,放电电流也就大!

楼主:
楼上的大大们,我说的是用501dx充放电器放电要多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