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L油对于30级机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2006-04-19):
4L油对于30级机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八小时左右,,,,,

网友:
雷虎30一个缸油是330cc,一缸油大概15分钟!

网友:
32的发动机大概是4~5个小时!!!!!!!!!!!!!!

楼主:
十分感谢

十分感谢!!!那os37级的发动机应该能飞5小时。

网友:
50的一桶油只够两个多点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那os37级的发动机应该能飞5小时。

37的耗油量很大!但动力也大了!

网友A:
要是90级以上的,一桶油更是没几个起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90级以上的,一桶油更是没几个起落吧

我飞的HIROBO-60机用的OS70发动机,不加副油箱的情况下一桶油(一加仑)大概3.78升吧,只能加4.5回,一回15分钟计算的话那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网友B:
大飞机真得耗油。如果光是练悬停,我都舍不得用大飞机很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飞机真得耗油。如果光是练悬停,我都舍不得用大飞机很浪费。

听说90机已经订了?

网友:
我的雷虎V2 50,1桶大概8-9个起落,1天飞2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