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解答:车,船,固定和直升的遥控器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4-19):
请求解答:车,船,固定和直升的
遥控器
各有什么不同?
它们能不能互换使用,如果不能那么是为什么呢?请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A:
通常车船用枪控,或者板控,一般只有2通道就够用了。固定翼和直机基本一样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样子,至少有两个万向摇杆的,只有里面的软件功能不一样,通道上固定翼4个通道以下就可以了,直机至少要5个通道以上吧。
另外在频率上也有区别,车船一般是27M,飞机高点,35,36,40到72之间。
自己玩玩,互相换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就用一台9X海陆空什么都玩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