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750电池问题。

楼主(2006-04-19):
各位老大,学生我刚买一条世纪750 要配充电电池,请大家给个意见,什么牌子?多大容量?

网友:
接收电池用一般的就可以了  4。8V  可以去买老颜的  1组20多块钱  3500毫安

网友:
买老颜的3500毫安的电池,恐怕船里面就要改动一番了!
如果不想改的话就只能买5号电池大小的充电池,容量大一些的,2000毫安左右,牌子好一些的即可!

楼主:
谢谢,好人多阿

遥控帆船在什么风速条件下使用?

网友:
這個沒有定論~看你帆的面積還有船型~
那些普及型的比較小的帆船盡量不要大風玩~

网友:
4节5号+电池盒
我用三洋2500整整玩了两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帆船在什么风速条件下使用?

世纪750我觉得最好在2-3级风左右玩,如果想在风大点的条件下玩,就要加大下面配重!要不这船就会几乎横躺在水面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纪750我觉得最好在2-3级风左右玩,如果想在风大点的条件下玩,就要加大下面配重!要不这船就会几乎横躺在水面的!!呵呵

“2-3级风”怎样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