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精制豪华型柯达充电器

楼主(2006-04-19):
带温度控制,温度升高风扇就自动开启,到温度下降风扇就自动停止工作!

四个风扇!冷凉感觉!

电压显示一目了然!

坦克精品,手工一流!呵呵!

多谢温大老板!!!

网友:
太奢侈了

网友:
很灿烂辉煌

网友:
好象多了个开关电源做什么用的?

网友:
靠,三个电压显示器可能比三个KD还贵!

网友:
为什么不上个原理图呀

网友:
太奢侈了。。。。。。。。。。。。。。。。。。。。。

网友A:
柯达充电器自带开关电源你加个开关电源上去是干吗用的啊?还有就是柯达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温度非常低,你加个散热风扇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柯达充电器自带开关电源你加个开关电源上去是干吗用的啊?还有就是柯达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温度非常低,你加个散热风扇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吧?

    开关电源估计是供电压显示模块的

网友:
充电器需要多大电流啊?还弄这么大两风扇不会是电源太小吧,那换个功率大点的也比两大风扇加温控划算啊.折腾啊折腾....

网友:
做的太大了啊,看样子是把三块板子,拼接在一起的。可以做小的,要散热的话模块上加是散热片。电压显示可以用单片机来巡回显示的。加上按键的话还可以扩展别的功能。

网友:
可以再做细一点就更好了!顶

网友:
外壳是什么材料做的,用什么粘结济粘的,请指教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有机玻璃吧,用热溶胶粘就行了

网友:
还有就是电压表很便宜的,到长汀无线电厂才10元一个

网友:
笨重、有趣。内胆并不美观,透明很难看,建议喷涂就成为一个不错的东西了。

网友B:
肯定是好东东 有点电脑主机的感觉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机器穿的是透视装。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