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36#,却不知道有刷版可不可以

楼主(2006-04-20):
我是新手,想先搞个有刷的先玩(便宜),但不知道它一次充电可以飞多长时间?各位大虾请解答一下!谢了!

网友A:
买有刷版也可以啊,但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有刷版的动力不是不够,是原配的电池太垃圾了;如果把电池升级为 11.1V 的,动力足够,但是电机的寿命会缩短;建议可以先买有刷版的再自己升级无刷和电调,因为无刷版的价钱贵了很多,原配的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太垃圾了,尤其是原配的 2040 电机,简直是电炉级的,发热超级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有刷版也可以啊,但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有刷版的动力不是不够,是原配的电池太垃圾了;如果把电池升级为 11.1V 的,动力足够,但是电机的寿命会缩短;建议可以先买有刷版的再自己升级无刷和电调,因为无刷版 ...

好啊,受益良多。哪里有36#的介绍?这机什么样?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有刷版也可以啊,但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有刷版的动力不是不够,是原配的电池太垃圾了;如果把电池升级为 11.1V 的,动力足够,但是电机的寿命会缩短;建议可以先买有刷版的再自己升级无刷和电调,因为无刷版 ...

元配镍氢是10节的,冲满了比11。1v镍氢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配镍氢是10节的,冲满了比11。1v镍氢高的多,

越搞越糊涂了,要不配锂电的可以吗?或者立即换无刷加锂电 (推荐一下?)?

楼主:
谁能告诉我36#一次充满电能飞多长时间呢?

网友:
5分钟

大多不超过5分钟

网友:
看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2000左右的可以10多分钟

楼主:
我刚问过无刷的是850,有刷的加260,这个价格还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问过无刷的是850,有刷的加260,这个价格还可以吧?

无刷动力还是自己配吧,这样能获得更好的性能!

楼主:
谢了!

引用 网友C:

无刷动力还是自己配吧,这样能获得更好的性能!

看来菜鸟还是应该听听老鸟的建议,不过该配什么样的无刷电机、电调(最好是商城里的一套)及锂电呢,期待回复!

网友(2006-10-08):
我刚问过无刷的是850,有刷的加260,这个价格还可以吧?

是不是说 反了?

网友:
可以,不过你得会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