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不能运行,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请问有补丁可以用吗?

楼主(2006-04-20):
第一个错误显示是:
Error creating effect grassbillboards
我是IBM笔记本T40 (可以玩G2的)
显卡是:ATI MOBILITY RADEON 7500 AGP, 32MB, 版本:6.14.10.6536(是最新的了).
请问有人用T40玩G3吗?

网友A:
你的G3是什么版本,G3早期的版本不支持ATI显卡。你可以升级到 3.00.410 试试看。
http://www.knifeedge.com/rfvc_compatibility.php
这是G3支持显卡的列表

网友B:
32M的显卡 ,太小了!
即使 能渲染出界面,速度也会很慢的! 推荐使用128M以上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