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DX充电器的显示内容

楼主(2006-04-20):
501dx在充电时液晶显示屏上显示如下内容:

NIMH   00000MAH
8.4V  0.3A  0M

NIMH是指镍氢电池
0.3A是充电前我设定的充电电压(这个数值不断变化)
0m 是指充电时间
00000mah和000V指的是什么????

我的电池组是7.2V3000mah的,充电电流是1/10C即300mah 300mah=0。3A吗?

我用2A给该电池组放电至单体0.9V即0.9V×6=5.4V只用了几分钟,这对吗?

网友:
1、 00000MAH是指电池充入的电量;2、你设定的充电电流不断变化是因为电池的内阻在充电时不断变化导致的,但这个电流一般不会大于设置值;3、000V?没明白什么意思,501DX里好像没有阿?4、放电时间和充入电量有关

楼主:
会飞的鹌鹑 :我在充4。8V3800mAh的接受电时,开始充电时电压很快升到5。6V以上然后在5。6V左右变化,这正常吗?我用0。4A充这接受电可以吗?放电电流为多少才不会损伤电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飞的鹌鹑 :我在充4。8V3800mAh的接受电时,开始充电时电压很快升到5。6V以上然后在5。6V左右变化,这正常吗?我用0。4A充这接受电可以吗?放电电流为多少才不会损伤电池?谢谢

充电时单体镍氢/镉电池电压上升至1.4~1.5V应该还是正常的,充完电放置一段时间就会恢复到1.2~1.3V,如果充电时电压再高那就是电池组的内阻增大了(预示快报废了);不过,有时内阻增大后通过充电器强行做几次充放电循环有时会改善。0.4A充电电流对于你的这块电池是约0.1C多点,如果不在乎时间就没问题。至于最大放电电流和电池结构有关,不能一概而论,但是通常讲电池持续大电流放电其温度不应超过50度,再高就会有气体释出,气泡破裂的微冲击波(类似超声波清洗现象)会剥离电池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另外电池内部气体压力过大会通过正极帽附近的减压口释放,同时带出电解液,这时的电池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害(内阻变大),即使充多长时间也放不出大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