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航拍的直升机有那些型号呢?

楼主(2006-04-20):
如果做
航拍
,直升机什么型号都可以用,就是上面装的摄像机换成摄像头,这种做法是可行的,但是除了这个型号的飞机,(DIY ECO-8)不知道还有那一种型号比较更适合做呢,最好是电直,飞行时间能够长一点的.在20---30秒之间就可以,负重要在15公斤以内,好一点的,有没有谁想买二手的,飞机还有种设备都有最好,只装个远程发射器和摄像头就行了.如果你有什么高见能不能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要求只有油动直升机才能办到

网友B:
给楼主泼冷水:如果拍着玩,我没话说,如果想用航模航拍赚钱,嘿嘿,不亏才怪。
小弟不是空口白说的,我弟弟可是国内大名鼎鼎的航拍专家,当然是用真直升机(偶尔也用固定翼飞机)的。
使用真机前,也想过用模型机,结果发现要拍出相当水平的高质量片子,用模型机的成本远远高于租真机航拍,不是高几倍,是几十倍。
因为改进模型的飞行稳定性,实现数据流双向传递,对摄像设备的实时控制是要花大量的金钱的。

楼主:
我还是在这个沦坛上发现的,你们在使用经验里面找一下,在最下面有个超级玩家,里面有一个自己动手DIY ECO-8航拍机,就是用电动的,而且他说的那种方法简单,而且损失小.浏览一下,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