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锂电充电器方案,请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06-04-20):
目前市场上的锂电充电器为降低成本,绝大多数采用LM324,但性能不好。
  小弟参考了一些资料提出一个方案,总体成本与LM324相当,但性能远超的方案,自认为价廉物美,精度高,安全性好,成本也不高,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智能判断电池是否过放电,决定是否在开始时采用小电流预充,采用IC3后也将充电后期的补充电过程延长到大约1小时。补充时间从几分钟到1小时可调。

楼主:
  关键器件是如上的IC,分别需要两个。IC1(PT7M6128-CLTA3)和IC2(PT7M6140)只是内部电阻R1和R2阻值不同,当Vcc低于IC设定值(根据IC编号不同,内部电阻R3和R4阻值也不同对于PT7M6128指的是2.80V)时,RST引脚输出低电平,反之,当Vcc高于1.05倍标称值时(对于PT7M6140,此数值为1.05 * 4.0 = 4.20V),RST引脚输出高电平。

楼主:
  充电器原理如上图。如果电池电压低于2.8V,IC1输出低电平,IC2也输出低电平,所以R3和R4的回路都不通,只有R2回路导通,经VT1提供微弱的导通,以数毫安的电流对电池预充电。当电池电压达到2.94V时,IC1输出高电平,而IC2仍输出低电平(电池电压还未达到4.2V),这时R2截止而R3导通,从而由较小阻值的R3令VT1完全导通,以数百安的恒流对电池进行充电。当电池电压达到4.2V后,IC2也输出高电平,从而关闭VT3,但它同时也给IC3提供了电源,IC3开始工作,触发VT2使R4导通,提供一个很小的补充电流,直到IC3达到定时时间,关闭VT2,完成整个充电过程。

楼主:
IC3(PT8A2513)是个极简单却极稳定的延时IC,基延时时间仅取决于Osc脚的频率。此IC把Osc振荡频率进行32768次分频后用来控制输出。

网友:
看不到图啊!!!!

楼主:
服务器的原因,现在可以看到图了。

楼主:
小弟愚蠢,搞不清锂聚合物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的电压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过放电压要高一点?
另外,小弟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电流充电,各位看看,VT1用什么型号较好?

网友A:
费劲,用这个不更好,连外围元件的半成品一起1.80元,性能也不错。

(3.6V锂电充电板,板上有整流滤波及锂电专用充电IC(MM1332G)。1.8元/块。)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该集成电路为日本美上美公司产专用恒流恒压锂离子电池充电IC(全称MM1332G),其内电路含电池电压检测、充满电检测,控制截止充电电压精度可达 50mV, 充电截止电压4.2V,充电电流大小可以通过⑧脚的外接电阻R3控制。

网友:
成本够低的了......顶............打击物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集成电路为日本美上美公司产专用恒流恒压锂离子电池充电IC(全称MM1332G),其内电路含电池电压检测、充满电检测,控制截止充电电压精度可达 50mV, 充电截止电压4.2V,充电电流大小可以通过⑧脚的外接电阻R3控制。

哪儿能买到该芯片?

网友:
事实上,我用数字表检测100多小时(几天),稳定在4.20v,一个字也不跳。

网友:
我的数字表刚拿去专业检测部门校准,精度有保证。

网友:
电流有点小

网友:
充电电流大小可以调整外接电阻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集成电路为日本美上美公司产专用恒流恒压锂离子电池充电IC(全称MM1332G),其内电路含电池电压检测、充满电检测,控制截止充电电压精度可达 50mV, 充电截止电压4.2V,充电电流大小可以通过⑧脚的外接电阻R3控制。

我的精度是在0 ~ 5.5V范围内 <1mV,批量IC一致性偏差<2.5%。上海百利通(芯片的设计制造者)官方数据。

网友:
核算出个价格来嘛,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我倒不是想卖,只是想让大家自己去做。但对锂电充电器的性能指标并不十分有把握,所以才来提问的。
所谓没有把握指的是:
1.搞不清锂聚合物电池与锂离子电池的电压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过放电压要高一点?
2.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的电流充电,各位看看,VT1用什么型号较好?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B:
锂聚合物电池电压最好不低于3v,电池电压低于3.3V电池电能已剩余不多了,再放也没有大的意义了.

一般充电电流不大于1C,0.2~0.5C比较适合.

VT1应该用三极管比较合适,因为充电电流好控制多了.(对于你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聚合物电池电压最好不低于3v,电池电压低于3.3V电池电能已剩余不多了,再放也没有大的意义了.

一般充电电流不大于1C,0.2~0.5C比较适合.

VT1应该用三极管比较合适,因为充电电流好控制多了.(对于你这个电路)

多谢您的建议!

楼主:
顶上来,再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费劲,用这个不更好,连外围元件的半成品一起1.80元,性能也不错。

(3.6V锂电充电板,板上有整流滤波及锂电专用充电IC(MM1332G)。1.8元/块。)

怎么不能上传图片???
C:\Documents and Settings ...

哪儿有卖?我要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儿有卖?我要买,呵呵

楼上兄弟,能不能不在帖子里问卖/买事宜,我这是技术帖。请包涵。
另外,MM1332G是低精度低成本的芯片,与本帖追求高性能低成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那个精度,比这成本还要低的技术都有,何必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MM1332G是低精度低成本的芯片,与本帖追求高性能低成本没有什么关系。如果那个精度,比这成本还要低的技术都有,何必讨论?

我倒觉得精度低问题不大,成本很重要.
要精度高的大可以买现成的.

锂电的充电没有想像中那么复杂.
只要不过充过放就可以了.

过充过放通过电压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对于模型,因为没有用保护板,所以过放比过充更可怕.

我一直在找低成本的技术.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ic1.ic2不就是电压比较器吗?
为什么不用双电压比较器?
你的器件优秀在哪儿?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
还有你的充满补充电路.怎么保证不过充?对于不同容量的电池?

楼主:
“我倒觉得精度低问题不大,成本很重要...只要不过充过放就可以了.”
我要的是低成本而高精度。我的帖说低精度不必讨论是针对有的跟帖说XX芯片精度为50mV,这个精度对锂聚合物电池已经足以毁坏,比如,4.2V没有停止充电,要到4.25V才停止;只有2.94-0.05=2.89V就停止预充电,改用大电流充电,难道不危险?三个单元如果相互误差很大(达50mV),这样的平衡充还平衡吗?

“ic1.ic2不就是电压比较器吗?为什么不用双电压比较器?”
是电压比较器,这种IC精度很高但成本很低,所以用之。另外,分离的电压比较可以方便以改成别的器(如将来要做镍氢的,板子不用再设计了。)

“还有你的充满补充电路.怎么保证不过充?对于不同容量的电池?”
补充电流只有数mA,不会过充。

以上说法不知对否,请指教。

网友D:
我觉得当电池电压过低时小电流充电这个功能没有必要,对锂电充电只要不过充,电流保证在1C以下就可以了,因为锂电在放电后电压会自动恢复到3.6V以下,所正常充电前不会出现低于3.6V的现象,如果低于3.6V说明电池已经出现问题了,不过这时用1C电流充电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在放电后电压会自动恢复到3.6V以下,所正常充电前不会出现低于3.6V的现象,如果低于3.6V说明电池已 ...

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事,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管理IC是可以做
但是要达到平衡冲 电源是个问题
3组输出不能同时共地 也就是说要隔离的3组电源
而电流要达到1A(实际)功率要求的比较大 比如12V输入 怎么也要20W的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
成本算下来有点高
...

有道理。

网友(2006-10-11):
N老贴了,重新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