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2变频版问题

楼主(2006-04-20):
JR 9X II遥控器接收机扫描连接谁知道是怎么搞?我是先打开遥控器再按接受机按两下灯就开始快闪,然后就慢闪了,每次都这样,连接不到遥控器。请高手指点下
还有4N1100的电池要冲多长时间电?

网友:
1.确定发射鸡是SPCM发射模式.
2.把发射鸡和接收鸡拉开一米左右,并拉长发射机天线.
3.先打开发射鸡,再打开接收鸡
4.长按接收鸡按钮,大概四秒左右,接收鸡指示灯会暗掉,然后过两秒左右,在按一次按钮,这时候灯快闪
5.如果接收鸡指示灯停止闪烁,证明匹配频率成功.如果慢闪,证明匹配频率失败

原因:大部分是由于接收鸡电源没电.

楼主:
先前已经冲了3个小时电才试的。方法也是你说的这样。应该不是没电的问题把

网友:
频段设置没超出规定的那10个吧!

楼主:
我调了几个数字都是这样 72。150
                       72。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调了几个数字都是这样 72。150
                       72。180

72。180 !? 你牛........

程序是:
1、开发射,确认SPCM
2、开接收
3、接收开关按2秒,灯应该会灭调
4、灯灭了后松开开关,然后迅速再按一下
5、灯快闪,几秒后长亮,搞定

我的开始也没搞定,后来发现是接收机电不足,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