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如何扫盲??

楼主(2006-04-20):
我从小就对航模很感兴趣,最近有空,找到了这个网站,这几天浏览了不少内容,发现我绝对是个超级盲人!!我想买个遥控设备(比如说4VF,这个好像据说很经典)和一套模拟软件,可是实在是一无所知,买了之后怎么弄一点头绪都没有,请问各位老鸟,哪里有适合我这样的超级盲人(第一次接触)适合的资料、教程等等!!不胜感激--学习航模,是我的梦想,也是为了带领儿子进入航模的世界,谢谢!!!!

网友:
baidu.com,google.com

楼主:
晕,楼上的大概忘了当年是如何入门的吧。。。。我就是想问问如何入门

网友A:
谈谈我当年是如何入门的吧!

非典过后,买了架猎鹰的电动飞机,找了个空地练习飞行,此前从来没有飞过任何模型。
第一次起飞,飞机升空到5米,一头扎下来(猎鹰是开关通道,不是比例控制)机翼折断。 粘好后继续飞行,第二次升空后,失控,飞机摔的粉碎,无法修理了。

痛定,上网搜索,认识了 老KILL,去他那里买了一架小金星25级的油机,4VF遥控,当然还有一个模拟器。
刚刚买回模拟器,就被公司派出出差,2个月。

2个月期间,有空的时候我就练习模拟器,出差回来,立刻去找老KILL 带我去飞。
第一个起落,KILL 帮我飞上去,我在空中控制,由于练习模拟器的缘故,基本上能控制飞机,KILL帮我着陆。
第二个起落,仍然是KILL 帮我起飞,由于我飞行的还行,KILL 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了,就走开了。突然发动机熄火,左右没有人,硬着头皮,在公路上迫降成功,竟然是平稳着陆。
此后,信心倍增,从此开始单飞了。

感觉如果不是2个月的模拟器训练,不可能第一次就成功着陆的,而且还是在那种紧急情况下。

我觉得正式飞行之前,还是要养成条件反射,根据飞机的姿态就能下意识的打摇杆,再加上老模友的带领,入门是很简单的事!

楼主:
版主人不错,谢谢,看来也不过3年时间,我应该也可以试试,万事开头难嘛,上海浦东的有没有老模友,给带带??

楼主:
版主,我再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我先买了模拟器和4VF遥控器,那么我练习之后想再买一架电动直升机,它能跟原来的4VF遥控器配套吗??希望能带带新鸟,谢谢。

网友:
4VF 是4通道遥控器,一般好点的电直至少是5个通道,一般不建议用4VF 控制直升机,当然练模拟器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谈谈我当年是如何入门的吧!

非典过后,买了架猎鹰的电动飞机,找了个空地练习飞行,此前从来没有飞过任何模型。
第一次起飞,飞机升空到5米,一头扎下来(猎鹰是开关通道,不是比例控制)机翼折断。 粘好后继 ...

版主说的真轻松,“入门很简单”,假如你没有老KILL带几天,单靠自己摸黑过河,不知道入门还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唉,为什么身边就没有一个老LLIK呢

网友:
刚开始最好有个老模友带一下,因为发动机调整,飞机装配,都可能遇到麻烦,有模友帮助,这些潜在的危险会降低很多。

网友(2006-05-29):
其实,版主说得没有错。想当年(1989年)那有什么模拟器,我们就是由老模友带着几天。回想起第一发动引擎,差点就没有两根手指。
新人们,你们开始玩遥控一定,一定,一定要有老模友带着,不好自己去飞。(因为我曾经一去不回头)。

网友:
一开始就玩直升机,好象难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