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练习机飞好了的下一步飞什么

楼主(2006-04-20):
你练习机飞好了的下一步飞什么  考虑下一步的升级问题
单选投票, 共有 74 人参与投票
35.59% (42)
5.08% (6)
14.41% (17)
38.14% (45)
6.78% (8)

网友:
考虑有没有场地问题、几十公里的交通问题、时间问题

已经够烦人的了,现在有多个安全问题,总之问题多多,还想飞不飞???

网友(2006-06-11):
马老师告别模界,下一步我也不飞了

网友:
小天鹅过了之后是MAJESTIC 1400

网友:
我准备飞神6,到火星去

网友:
选择有俩,一、油直!
          二、气油机固定翼!

网友(2007-01-08):
大家是不是有个误区,F3A不是某种飞机的名字,而是“遥控特技”这个模型比赛项目的名字,他指的是一整套特技动作和其他的一些附属规则,没有对飞机的设计作限制。如果你自认是模鬼,也可以用练习机参加F3A的比赛。所以对飞机这样分类是不科学的。是不是可以用“下单翼特技机”代替“F3A”,用“下单翼练习机”代替“F3A练习机”呢?

网友(2007-02-08):
支持一下啦哈

网友A:
F3A????
俺可来不了!
1没钱2没水平。
俺会考虑P3A-2
F3A全套器材至少要3万来块啊!!!

网友:
P3A我也买不起了!
飞风筝吧!

网友B:
练习机飞好了,什么固定翼都能飞了,飞不好和不敢飞别的飞机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克服心理障碍。怕呀!!!怕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我来教你记住:“胆放大,全拿下”。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习机飞好了,什么固定翼都能飞了,飞不好和不敢飞别的飞机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克服心理障碍。怕呀!!!怕什么?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我来教你记住:“胆放大,全拿下”。OK!

网友(2007-09-06):
练习机

飞下单翼练习机,选择翼形稍微“厚”一点的,找不到,用上单翼练习机改一个也很容易(我就是这样做的,,把机翼改装到下面就行,,呵呵,当然,舵机什么之类的安装还是要改改,改前三点为后三点,加大垂尾。。。。改完后,飞起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准确的形容,介于上单翼和3A练习机之间)
即使想直接买3A练习机价格也没那么夸张,夺标50也不错,全部算上,也就1000米左右而已,(空机700,3叶46,300多,其他东西用你原先的设备就可以了呀)

网友(2008-06-03):
楼上,我也想这么干(现有一架TUT40),呵呵
您不妨有空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A????
俺可来不了!
1没钱2没水平。
俺会考虑P3A-2
F3A全套器材至少要3万来块啊!!!

也不至于,钱多有钱多的玩法,省钱有省钱的玩法

至少一台引擎,国产和进口就差好多钱

我现在是飞阿波罗90,装ASP120引擎,二手买来的,总共才1千多块

网友:
我没飞过练习机

网友(2008-07-29):
还是飞3D比较实在!!!

网友:
F3A太贵,还是飞一般的3D 好了。

网友:
小飞机不好飞

网友:
我都不晓得我要飞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