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

楼主(2006-04-20):
想问各位大哥一下在两台9X2之间对传一下数据应该如何操作我是个菜鸟各位前辈最好能讲详细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找條單音線就可以了...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菜单的操作!!谢了!!!

网友A:
我们是看着说明书操作了一遍

都是在开机系统设置里操作的。一个是发送者,从机是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看着说明书操作了一遍

都是在开机系统设置里操作的。一个是发送者,从机是接受。

买了这么多条线,还真没用上过哈

网友:
是的,这个东西用的机会太少了。虽然宁波有这么多的9x。

网友:
昨天调试叶总的CESSNA总算是又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