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动力

楼主(2006-04-20):
现在还是个设想,把普通油直的齿轮传动比改变(汽油机转速低),普通26CC汽油机改成CDI点火的三斤左右,用减震螺丝把汽油机安装到机体上。离合还是用原来的
现在加工齿轮和安装
发动机
问题不大,我这边机加工方便些。我想加工传动比4:1的齿轮,发动机额定7000转。
想请教各位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我只是飞航线用

网友A:
1>要考虑重心.
2>齿轮比可参考甲醇机的参数.
3>祝贺成功!!!!

网友B:
严重关注啊。。。。。
如果成功了,可是造福广大模友啊。

网友C:
烧汽油了那可是大大的省钱了啊!

楼主:
感谢各位!
我现在担心的是震动问题,虽然用减震螺丝,但二冲程汽油机运行时震动比较厉害。
不知道那种商品汽油直机是怎么解决的,还是根本就没考虑这个。震动比较大是二冲程汽油机的通病,我问过一些专业人士,他们也不能解决。
齿轮打算用斜齿轮,传动效率高

网友A:
那就是要考虑,四冲发动机.小松的有直机用的.

网友D:
JR260的齿轮比是8:1,而且美乐迪的CDI26CC汽油发动机全重才1080克!很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