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手表机芯做个小履带,什么做动力好?

楼主(2006-04-21):
如果用手表机芯做个小车或者小履带,什么做动力好?

我想用机械式手表里面的零件做个小履带或者微型车,初步想是大概2-3厘米以内大小.只能向前行驶,不转向.
可是用什么来做动力好呢?  如果用手机或者寻呼机里面的小电机,体积还是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手表机芯做个小车或者小履带,什么做动力好?

我想用机械式手表里面的零件做个小履带或者微型车,初步想是大概2-3厘米以内大小.只能向前行驶,不转向.
可是用什么来做动力好呢?  如果用手机或者寻呼机里面的 ...

动力用纽扣电池,两枚应该可以了。纽扣电池足以用来驱动手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用纽扣电池,两枚应该可以了。纽扣电池足以用来驱动手表齿轮。

我是说......用什么样的电机合适。

网友:
不是吧,我还真没有看到过比手机还要小的电机,你做的也太小了点吧,

网友A:
淘宝上面看到一种,不知道你能不能用的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e42a31.jhtml?p=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面看到一种,不知道你能不能用的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e42a31.jhtml?p=1-3

看到了,可是体积还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