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

楼主(2006-04-21):
RD-600/晶体是40M.61.这晶体在接受机内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知何故?更换了新晶体就好了/问这晶体有何方法查验和维修/传上不了图.

网友:
晶体摔裂了就会这样。

网友A:
晶体怕摔!无法修复!晶体是较复杂的化合物的结晶体,很脆!在电场的作用下能产生型变(可逆),外形尺寸决定它的谐振频率。晶体用途广泛,古代的压电陶瓷小喇叭,现代的加湿器,打火机中的高压发生器,电话机听筒中的受话器,电视机之中的滤波器等等多了去了!

网友:
那么谁知道我们用的晶体的那中封装里面是怎么连接的
两个管脚直接接在内部的晶体上中间有没有什么加固的东西
今天不小心把晶体的腿脚折了一下
感觉在管脚伸进去的地方(就是有那种透明的硬质的胶体)有些碎裂
本来是透明的 现在变得有些白雾状不透明了
我就怕这个管脚直接接到了晶体上 中间没有保护东西
谁知道这样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呀
现在用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怕摔!无法修复!晶体是较复杂的化合物的结晶体,很脆!在电场的作用下能产生型变(可逆),外形尺寸决定它的谐振频率。晶体用途广泛,古代的压电陶瓷小喇叭,现代的加湿器,打火机中的高压发生器,电话机听筒 ...

晶体是较复杂的化合物的结晶体=水晶.
水晶按一定的方向切割后磨成薄片,然后镀银接电极封装便OK了,实际生产过程还是挺复杂的,我只是简单说一下

网友:
涨见识了,我原以为晶体里也是电路呢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大哥提点.知道了.

网友:
晶体的频率取决于水晶棒切割时Z轴的角度,然后通过镀银的厚度去微调频率,然后封装,晶振的引脚在水晶片镀银前通过银胶沾在晶体上的,所以说引脚如果连根断了的话一般晶体也碎了,频率肯定不准了,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