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飞飞不起来?怎么回事,大家帮我找找原因!

楼主(2006-04-21):
仿照efly的飘飘飞做了一架校园飞,翼展78CM,弦长13CM,机长约67CM,7.2V 400mAh氢电,180电机直驱4030桨后推。飞机总重225克,翼载荷约22克/平方分米。感觉推力不大,无法滑跑起飞,全动力手掷起飞后,飞机平缓下降,拉不起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支持DIY ,呵呵,,

做飞机是种乐趣,,^_^

动力太弱了,换一下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 ,呵呵,,

做飞机是种乐趣,,^_^

动力太弱了,换一下动力

推荐一个?哪个行?

网友:
如果还想继续DIY ,我推荐你自己DIY一个 CD 无刷电机,^_^

网友:
这个桨太小了,起码得用6*3

网友:
感觉推力角不对,要上推右推

网友B:
“感觉推力角不对,要上推右推”
同意7楼意见,动力手掷起飞凑活了,但你目前推力角是产生低头力矩的负安装角,调整到正2度试试,估计可以哄MM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点,不过我对这个推力角不太明白。电机怎么样放才是上推和右推?正2度是什么概念?我现在的电机是机头的方向高,桨的方向低。如果从机尾的方向看去,应该是如何放置?

网友:
建议拿1000号的砂纸再把机身和机翼打磨光滑一些,原本就不够大的动力,还要摊上不小的风阻...可想而知

楼主:
综合楼上的意见,开始做了如下调整。
第一步:先换桨试试
手里除了这个4030桨外,还有一个玩具飞机上的3寸桨(8CM),但看螺距好象比这个4030的大。换上试了一下,比原来挺的时间稍长了一些,但还是全动力出手就向下,拉不起来。

楼主:
第二步:改推力线。
抬高电机的桨,电机差不多和机身是平行的,还用这个小桨。感觉这个小桨(8CM)比4030(10.2CM)桨的推力大,4030桨可能太软,效率不高吧?全动力出手,效果较明显,虽然还是拉不起来,但是能维持在一米的高度平飞,时间更长了一些,然后落地。

楼主:
这是4030桨。

这是那个玩具飞机上的8CM桨,螺距不知是多少,看上去比4030的螺距大。

网友:
继续努力,一定能飞起来的!^_^

网友C:
请教  机翼怎么做的?

网友B:
兄弟,推力安装角的正负是相对飞行器的重心而言的,对于你这种后推动力方式,电机轴线安桨的那端低于电机尾端,其推力作用于飞行重心就是一个低头力矩,所以,抬高电机安桨那端就行了;另外,推力安装角的大小还有图片照的不清楚,你用的黄色浆好像是整流锥体与桨一体成型的,如果是,那你的桨就装反了,记住,任何时候桨叶略带凸面的应该朝向前进方向,否则效率低很多,还有,判断推力安装角正确与否那就是:基本飞行正常后,让升降、方向舵回中,加大或降低动力,如果机机只是速度相应变化能基本保持平飞就好了。你的两只桨都应该能用的。看了你的改进说明,成功就在眼前了,加油!还想多一句嘴:对于这种类似练习机,机翼加强的碳杆固定在下表面受力会更合理。飞起来后别忘了和大家分享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推力安装角的正负是相对飞行器的重心而言的,对于你这种后推动力方式,电机轴线安桨的那端低于电机尾端,其推力作用于飞行重心就是一个低头力矩,所以,抬高电机安桨那端就行了;另外,推力安装角的大小还有图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我想对新手来说缺的就是这个啊!在大家的大力帮助下,我相信她会飞起来的。

楼主:
这是两个桨的对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  机翼怎么做的?

机翼是一个包装箱的泡沫,感觉硬度挺大的。用木片做了两个翼形,粘到泡沫的两边,然后用电热丝切割出来的。

楼主:
再问一下,180电机能不能带动云舞者的7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推力角不对,要上推右推”
同意7楼意见,动力手掷起飞凑活了,但你目前推力角是产生低头力矩的负安装角,调整到正2度试试,估计可以哄MM了

如果推力角太大了会怎么样?比如远远大于正2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推力角太大了会怎么样?比如远远大于正2度。

加大油门时会抬头,如果推力不足抬头过猛紧接着就会失速再接着就会冲向地面。另外推力角通常在正2度即可,对于你第一次DIY机子,可能空气动力结构和各部分比例不是很讲究,多试几个角度吧。另外,看了你桨的照片,如果用黄色桨一定要让圆锥部分朝前进方向(不管你是把整流锥的尖切掉一部分还是把孔打通了),桨装没装反其推力变化很明显,一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油门时会抬头,如果推力不足抬头过猛紧接着就会失速再接着就会冲向地面。另外推力角通常在正2度即可,对于你第一次DIY机子,可能空气动力结构和各部分比例不是很讲究,多试几个角度吧。另外,看了你桨的照片 ...

这个黄色的桨是从一个玩具飞机上拆下来的,是一个双130电机后推的飞机上用的。还用特别处理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黄色的桨是从一个玩具飞机上拆下来的,是一个双130电机后推的飞机上用的。还用特别处理一下吗?

抱歉!是我错了,如果是后推桨直接安上就好了,不用加工

楼主:
做了如下调整,将电池换为KAN 9.6V 650mAh,电池自重就110克了,飞机全重290克,还用原来的4030桨(黑色的),机翼前面垫高一些,今天去试了一下,有二三级风,先地面滑跑起飞,不行,起不来。再手郑还是不行。换傻猫的红色4530桨,其余不动,手郑起飞,啊!能飞了,绕体育场飞了一圈,虽说爬升不是很好,但拉杆全油门飞可以上升,不掉高度,刚买了傻猫的180电机,感觉比我原来这个180强,如果换上,性能可能会更好。还打算加上襟翼,可以获得更多的升力,估计能更好飞吧。

楼主:
修改之后的样子。

网友:
恭喜DIY作品升空,下次再做把翼弦加大些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