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牙或者有床的都进来,说个设想

楼主(2006-04-21):
直接把废载重汽车轮胎割一块下来,用床子直接整出轮胎,帮我试试行不行,行的话我就找人做几个比例像真车模的轮胎。

网友A:
里面有钢丝的........

网友B:
不行,呵呵,不用试了, 一个是里面有钢丝,还有花纹不好
我也想弄轮胎,,咱们一起找折腾求教一下,让他教教我们^_^

网友C:
斜交胎的胎肩比较厚,里面没有钢丝和帘线,900-20或1000-20(5吨以上载重汽车和大公交车用)的应该可以割下20到30MM厚的一块来,还有拖拉机直条花纹的也可以.这个橡胶有邵尔50度左右的硬度,可以用车床加工,车刀要磨得薄一点.

网友D:
开个橡胶模具好了,应该不复杂的!

网友E:
关键是找不到轮胎!一定要很大的载重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