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浮及各位能工巧匠:要提高普通十字工作台的精度应如何修铲?

楼主(2006-04-21):
另外,十字工作台的精度包括哪些方面?

网友:
十字台钳的精度包括:
1.三移动水平轨面的叠加平行度
2.燕尾槽平行度
3.二钳口对定位钳口底面的垂直度
4.矩形对角误差
一般业余使用对下面作修理即可:
如果以钳口最大夹持尺寸铣出的工件厚度有误差必须修铲三移动水平轨面
如果铣出的工件垂直度有误差必须修铲钳口或修研钳口衬板

网友A:
修铲的时候,是需要上到大铣床上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铲的时候,是需要上到大铣床上面吗?

如果误差太大,有大铣床磨床上更好啦
一般在家里只能用手工打磨+人力铲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