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就过不了这个关了,郁闷!

楼主(2006-04-21):
今天去飞了,靠,第3个起落又炸了一架,别人都怕降落的,可我偏偏怕起飞,我降落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架也是起飞是炸了,撞上路边的土堆了,主要是起飞是跑不直,老往旁边偏,收油已经来不及了,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在起飞是把线跑直的。

网友:
G2里有个训练项目,叫“出租汽车行动”就是把飞机放在跑道上当气车跑,转圈,八(8)子,蛇形,练到自如就行了。

网友:
对,我看过很多飞行录象,无论螺旋桨还是喷气机,有些都要冲出跑道了,要是真家伙的话,这可不得了啊

网友:
真家伙的话是不会冲出跑道的!人在机中的是!

网友:
打方向要给点提前量.

在不同的转速下.手感都不一样的.

网友:
多调,可以跑直的,就算跑不直也不应该差太多,稍微修一下就行。
其实也就几秒的事,偏多了就再调正点

网友:
是不是操纵手法问题?

我发现很多人刚开始玩,控制操纵杆,都没有一直按着的习惯,都把操纵杆定在中间位置,需要改变姿态的时候就用手推一下,然后让杆自动回中。再出现情况就再推,而没有习惯用手按住操纵杆始终保持一个位置

网友A:
叫别人手掷起飞啊!我现在都喜欢让人家扔了!飞机动力足,一扔就垂直上去,感觉很爽!

网友:
关键还是没调好.飞机起动前,将飞机各舵面回中,用手将飞机平行推出,看飞机能佛跑直线,如不直继续调,直到跑出直线

网友:
起步油门要慢慢推,不要一起步就推全油门!

网友:
哈哈 楼主 我也是这样~~  降落 我一点也不怵头~~ 就是怵头起飞~~
又是 速度快了 打方向舵 并不能 及时的修正过来~~ 好像和 侧风 也有关系~~

楼主:
晕死了,我的两架机都是撞路边的土堆炸的,真的是很郁闷,这比天上掉下来换郁闷,天上掉下来好歹也飞了.

网友:
你都一个人飞么,强兄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由于粗暴着陆等原因,后起落架(以前三点为例)变型,导到起飞滑跑时机翼为正迎角,前起落架在地上的着力很小,这时飞机的方向极其灵活且不太受控制。
解决办法:
把后起落架较正一下(向下弯),让飞机放在地上时机身与地面几乎平行(机头略向下,机翼为零迎角或负迎角),你会发现,起飞的方向好操纵多了,如果你的机轮方向是正的,一推油,一拉杆就上去了。就算机轮不正,滑跑时,小舵量打一点方向舵就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去飞了,靠,第3个起落又炸了一架,别人都怕降落的,可我偏偏怕起飞,我降落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架也是起飞是炸了,撞上路边的土堆了,主要是起飞是跑不直,老往旁边偏,收油已经来不及了,我想问一下大家是 ...

跑不直的原因除了飞机未调整好的原因以外,更可能的是滑跑时机翼不水平(也是初学者的主要毛病)。要保证机翼水平再拉杆。否则,拉杆就是在让飞机转弯。一但飞机进入预定的爬升角度,就要让升降舵回中。此时,要通过点碰副翼保持机翼水平,不要压住副翼不放。

我又要推销这本书了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戴氏教学法――基础飞行训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不直的原因除了飞机未调整好的原因以外,更可能的是滑跑时机翼不水平(也是初学者的主要毛病)。要保证机翼水平再拉杆。否则,拉杆就是在让飞机转弯。一但飞机进入预定的爬升角度,就要让升降舵回中。此时, ...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好象是起飞时在地上跑不直,并不是离地后直转下冲。

网友:
发动机右拉调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9494,我练起飞都打坏了3跟桨了,现在都没有用的桨啦

网友:
呵呵,起飞时慢慢加油就可以解决了

关键还是一个螺旋桨进动问题困扰了大家,猛加油时这个现象就特别明显

网友:
前三点式,起飞前不要拉杆太多,顶多拉一半儿,拉太多时前转向轮过早的离地,而失去导向作用,方向舵又由于速度低作用不明显,使方向不好控制。
后三点式,起飞前要拉住杆防止后导向轮过早的离地。
不管前三点式还是后三点式起飞前不要把风门猛推到头,猛推油发动机的反扭力矩剧增促使飞机向左侧翻倒,要逐渐加油随着飞机的速度上升再三四秒左右把风门开到头,飞机一离地就立刻把拉着的杆回中,让飞机逐渐爬升。

网友:
哥们,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在地上玩跑车,不要怕别人笑,跑直了调直了,上天下地不是问题,下来当法拉利才是真的爽!

网友:
哈哈,都要过这关......

网友:
哈哈,我刚开始准备玩46级的,把飞机在跑道 上来来回回遛机!!!

网友:
我正好相反,起飞没问题,

网友D:
我看我们这里的一位大侠每次起飞都是先把油门开到最大,叫帮手放开,10几米就飞了啊,没有见过跑歪啊
   好象大油门起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我们这里的一位大侠每次起飞都是先把油门开到最大,叫帮手放开,10几米就飞了啊,没有见过跑歪啊
   好象大油门起飞好啊

在航母上就是这样起飞!但玩模型这不是正规的起飞方式,还是逐渐加速柔和离陆为好。

网友:
看到飞机跑偏了,轻轻打舵,没有反应,再猛打舵,飞机立即偏向。。。。撞在跑到边上。
原因:用垂尾控制地面滑行的飞机,因速度较慢,没有空中灵敏;油门大小不一样,打同样角度,灵敏度也不一样。
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解决办法:
1、转向轮与垂尾联动。
2、在地上慢慢加大油门练习一下打舵跑直线,大油门时千万不要打满舵。
现在跑得不是很直,但基本能控制了。

网友(2006-05-21):
引用 网友A:
叫别人手掷起飞啊!我现在都喜欢让人家扔了!飞机动力足,一扔就垂直上去,感觉很爽!

我自己扔,更方便,更爽!

网友:
是不是操纵手法问题?

我发现很多人刚开始玩,控制操纵杆,都没有一直按着的习惯,都把操纵杆定在中间位置,需要改变姿态的时候就用手推一下,然后让杆自动回中。再出现情况就再推,而没有习惯用手按住操纵杆始终保持一个位置
同意此观点,飞的时候指拇是不能离开遥控杆的,指拇离开了遥控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有一个反应的时间差。这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