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雷虎V1/V2到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4-21):
我只知道横轴方式不同,但是大桨夹通用么?还有什么其他不同?

网友A:
横轴尺寸不同、侧板不同、油箱不同、启动轴不同、委旋翼中心座不同、尾旋翼夹片不同、离合器不同、离合器照不同、翘跷板不同…………………好像还有很多

楼主:
这么多配件不能通用?

网友B(2006-10-20):
我都飞过,调好了,感觉没差别. V1主要是摔了配件难找.

网友C:
V1的离合设计有问题。尺寸小,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