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看看我的船,提提意见

楼主(2006-04-21):
导弹驱逐舰,长1.4米,三个
电机
,两个无刷,一个有刷,总功率1000瓦,两个锂聚合物
电池
组供电,一个16.8伏15Ah,一个8.4伏6Ah.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6 16:26 审核通过

网友A:
中间的有刷没什么必要!

网友:
解决慢速前进和倒退问题。

网友B:
无刷用在这里浪费了

网友B:
你的船不是驱逐舰吧,应该是导弹护卫艇

网友C:
动力系统..有点奇怪.呵呵.这船没必要跑太快.应该从电池的续航能力及使用成本入手.用12V电瓶供电如何?呵呵.同意5楼的说法.无刷用在这上面有点浪费哦.
这船大.应该加点其他的东东.比如火控系统.分一个通道出来.用烟花改成导弹.比现在这样子好玩多啦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D:
无刷用在军舰上面一点都不浪费~看你用多大直径和多少KV的无刷电机了~不一定上了无刷就一定会飞快的~~~用低KV值的无刷电机用3600的电池几能跑差不多15分钟了~

网友E:
不知道 你那俩个无刷是怎么配的电机和电调 如果动力有左右的偏差 你是靠舵来调整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F:
要用三个桨这么多吗?

网友G:
羡慕~~~~~~~~~
有怎么多电机和电调

网友H:
好象在画蛇添足!

网友I:
用无刷就酷了 还用了两个。有米人士啊,不 如拿个无刷下来用在其他船上

网友:
两个无刷是主动力电机,用相同的电机,相同的电调,需要反复调试两个螺旋桨的动力平衡,调整方法有多种,不能靠方向舵调整。因为两个无刷动力较大,速度太快,慢速不好控制,同时有不能倒退的缺点,故用一个有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