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4-21):
各位前辈,FK的50玻纤桨在距翼尖10CM处有一长约3CM的细小裂痕,这样的情况奖还可以用吗?

网友A:
不清楚,不过我的30桨根出现了一道明显的裂纹,飞了20多个起落了,基本没有扩大,玻纤桨里好像有钢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为了安全,尽量少用或者不用,至少不能做剧烈动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