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240和GY401的选择

楼主(2006-04-21):
对于450来说GY240是否够用??还是非要GY401??
用过的请说说两者的区别
还有,GY240应该不是机械式的吧

网友:
翻翻老贴吧.有很多贴在比较.

网友:
240一般都可以胜任了,但是想效果好肯定是401

网友:
如果不是用数码舵机锁尾的话,用240和401是一样的,

网友:
GY401+小型数码舵机=1600大洋。

网友A:
401加HITEC56和240加56有区别么?谢谢

401加HITEC56和240加56有区别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加HITEC56和240加56有区别么?谢谢

:em22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买了个ESKY四痛,然后又东买西买,买了翼龙啊,1+1啊,LAMA啊,前前后后花的钱可以买鸿飞的套装了!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1加HITEC56和240加56有区别么?谢谢

这个问题4楼已经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