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一份恒龙1:16虎1改比例遥控的混控图?

楼主(2006-04-21):
这几天一直在改,由于本人对电子线路不熟悉,这几天一直在寻找相关文章。现在关于履带部分的比例遥控,听说2个通道即可实现前进、后退、前进转弯、后退转弯、信地回旋等功能,但是两个通道之间必须做混控。各位高手哪位做过的,能否给出这辆个通道的混控图?

网友:
我做过。我想先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遥控器?我用的是3810,实现的方法是用油门杆来控制坦克的前进和后退,你知道,3810的油门杆本身就控制油门和螺距两个通道,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这两个通道的联动混控。接下来要完成的是控制左右转向,我的用的方法是用3810上的一个混控功能(3810上一共有两个混控功能)设定为用尾舵杆来混控油门和螺距通道,即当尾舵杆向左时油门通道输出量增加,同时螺距通道输出量减少,这是坦克就会转向了,假设是向左转。向右的时候输出控制正好相反。所以我一开始问你是什么遥控器,如果是用普通的四通遥控器是没有上述功能的(四通+v尾混控器也能实现但是效果不好,我试验过)。要想控制的比较理想最少也要个6通的,建议用jr的6通max66。

不知道上面是否说清楚了。

网友:
嗯,建议去二手区看看有无二手的 3810 或 max66,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数控是改装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