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4-22):
无刷电调为什么都要分用锂电还是用氢电,是不是为了低压保护啊?
例如好盈电调出厂默认设置是锂电,用氢电或设置氢电用锂电,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应该没有~~~有这么臆说吗??/那我也跟进~

楼主:
只是想知道有什么区别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调为什么都要分用锂电还是用氢电,是不是为了低压保护啊?
例如好盈电调出厂默认设置是锂电,用氢电或设置氢电用锂电,有什么影响吗?

可以请好盈科技进来讲讲吗?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是的,分 LI-XX 电池和 NI-XX 电池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电池,因为 LI-XX 和 NI-XX 电池结构是不一样的,单体电压,单体电压保护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分开来.
为什么要做电池低电保护呢:
1。防止电池过放,以免损坏电池(锂电特别怕过放)
2. 防止电池没电摔机,低电保护可以提早告之使用者电池快没电了,这样用户可以提早降落。

以前没有锂电,所以就不用分,以后大家都用锂电,可能也不用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