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D 外转子,

楼主(2006-04-22):
这是用两个CD 转子做的,用下面的拉力测试器试用7060桨,三串锂电有350多克拉力,自重40克左右。
0.25线三并绕13圈,Y型接头

网友A:
是搭配不合适
你的绕线和电机尺寸应当直驱1147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t=%D7%D4%D6%C6cd
我的 18G 拉力就有300g了

楼主:
我没试过1047以上的桨,用铃铛试过,不过很热,一会手就上不去了,而且还有一股糊味。

网友B:
如果是KV1500多的那种铃铛,顶多能带8寸桨,如果带1047,电流有20多A,效率极低

网友A:
楼主这个13t 星行接法
双定子哦 尺寸在2408~2412之间了
kv 不会到1000的 7060浆这个推力就可以看出来了,kv值最多800
如果不是楼主数据有问题
真的很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