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亚托RCE-BL35G电调问题

楼主(2006-04-22):
请问各位高手 我的亚托35G电调把油门置于最高点却无法进入电调设定模式 还是开机启动模式 怎么会这样子呢 哪位高手知道告诉小弟下 着急中~~~~

网友A:
可能油门通道搞反了。

楼主:
油门通道没反的 置于最低点的时候 可以使用出厂设定的

网友B: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楼主:
这个是设定说明 我按照说明 油门置于最大位置时却没有进入设定模式 仍旧是开机使用模式的

网友C:
你的油门微调有没有回中?

楼主:
油门微调回回中了 最大 最小 都不行 打算明天寄回去修了

网友D:
看来电调问题还是多多

网友E:
看看油门曲线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已经寄回去维修了 油门曲线什么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