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买的雷鸟怎么这样啊!

楼主(2006-04-22):
商城刚买的雷鸟,今天刚拿到。发现几乎每次油门推倒约2/5左右时就断电,又得从头来,有时推到一半出现。快速推的话100%断电。担心可能是电池电力不够,不敢多试。花了2个多小时充好,还是老样子。更离谱的是好几次发射机完全失控,机机自己在20cm高盘旋,又不敢接近,无奈之下每次扔件衣服过去摆平。新机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混控有问题?总之,失望+气愤!

网友A:
1、ruo_zhen 模友 在 2005-4-17 11:20 PM 提问:
   求救:油门刚推到一半,主桨就突然停下来,好像停电一样的。必须回头重新来过。

   1、cyken 模友  在 2005-4-18 08:19 PM 回答:
   除电池电力不足外还有可能是马达电火花干扰,我在改尾电机时因未加消火花电容出现过类似情况。

   [ Last edited by jackyzh on 2005-4-20 at 10:01 ]

2、gyf 模友 在 2005-1-7 01:35 PM 提问:
   近来雷鸟在飞的时候常主尾马达突然断电,但舵机都正常,电量很足,重新推油门继续转,这是什么原因?是混控出问题了吗?

   gyf 模友 在  2005-1-16 11:11 AM 回答:
   原来是遥控器里的电池问题,换南孚一点事没有了

我是菜鸟我懂得多看看前面置顶的“雷鸟直升机新手入门及常见问题集锦(不断更新中)”

网友:
天哪,幸好没买这只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uo_zhen 模友 在 2005-4-17 11:20 PM 提问:
   求救:油门刚推到一半,主桨就突然停下来,好像停电一样的。必须回头重新来过。

   1、cyken 模友  在 2005-4-18 08:19 PM 回答:
   除电池电力不足外还 ...

以上原因都不像,因为我的雷鸟刚拿到,电机没改过,遥控器分别用全新的双鹿碱性电池和双迪充电电池都试过。

网友B:
看样子好象是混控有问题,你试试这样:先开发射机,油门放到最低,然后再接机机电池,等大概几秒再推油门。

网友:
雷鸟的产品质量怎么又不稳定了啊。挺好的机子,他们不好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象是混控有问题,你试试这样:先开发射机,油门放到最低,然后再接机机电池,等大概几秒再推油门。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啊。
经过仔细检查,症状可以描述为:只要机子开始旋转,陀螺仪接着一工作,由绿灯变为红灯时,主马达和尾马达就一起断电。虽然是特惠商品,也不能拿这种东西出来啊。

网友:
那可能就是机器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啊。
经过仔细检查,症状可以描述为:只要机子开始旋转,陀螺仪接着一工作,由绿灯变为红灯时,主马达和尾马达就一起断电。虽然是特惠商品,也不能拿这种东西出来啊。

听你这么一说真是怕了!!我昨天问了商城的人一些问题,他们说“特价机”因为价钱太低,所以不包含模拟线等等东东,模拟线那些到无所谓了,就是便宜无好货!本打算今天购定的,现在心都凉一半了……哎!

网友:
到底是商城卖的质量不好,还是雷鸟本身就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我今天到的货~~新雷鸟~~ 比楼主惨点~~~~

不能推油~~一推一下~~马达转1 秒~~然后停掉~~~ 我再少推一点~~主马达再转 1秒~~ 像抽筋一下~~又不转了~~
油推到任何位置都不会转~~~~ 最多只会  抽筋 隔2秒抽一下~~大根抽 0.5 秒~~~~

补充一下~~商城邮购来的~~

网友:
我是五一前商城搞活动买的雷鸟,也是问题多多啊!现在基本都在调试,还没飞过!

网友:
原因很可能是 发射机有问题~~  我用 PPJOB 模拟时~打开 有数据输入时发声 发现把油推到一些位置`~就不会发出 '咝咝' 的声音了~~也就是说~~没有数据输入了

网友:
我的雷鸟已经搞定~~~~是冲电器的接口没插好~~~~没充进去电~~~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