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炸了 还是很兴奋阿

楼主(2006-04-22):
大家好   我自去年7月买第一架Z400飞机后,今天终于真正意义的飞了一次。虽然炸了,还是很兴奋!!!
     一直都是没调好,就飞,结果肯定是不能飞。所以开始折腾,目前有两架飞机,以前还卖过一架。控也从RD变成了9X2,陀螺也变成240。机身已经改成波纤的。在along(北京的哥们)通过视频,我调,他指导。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奋战,终于把尾巴锁住。在这里谢谢alomg大哥
  今天下午下班后,跟连个同事,到篮球场,试飞Z400。当时的心情,那个紧张,因为已无米修机,在说以前只练模拟器。马虎对头对尾悬停。慌阿。
  随着转速的加快,飞机离地。尾巴还是很听话。飞到半米悬一会。推油门飞到两层楼高。到处漂了一会。呵呵   然后落地,降落没练好,落得地方有点偏,想在原地打升降舵让他就好位,没想到,尾桨打地,飞机顿时原地打转,收油,观察尾桨,原来是尾桨夹摇臂断掉。其他没问题,因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总的来说,很开心。下一步,修一下。不知哪里有配件卖。想买金属的,除了商城的原版升级件(太贵),不知哪还有。 不行,就把450调好,拿他练了。
自己以前光修飞机,改飞机,今天才知道,还是飞好
今天 因为没抱太大希望,没准备。下次牌照,跟大家分享。谢谢观看本贴。
如肯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ding~~~~~~~~~~~~~~~~~~~~终于飞了阿!!祝贺~~~~~~~~~~

网友A:
呵呵,恭喜炸机,说实话要是不帮你调好机子也不会炸的,我有责任我有错,呵呵哈哈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恭喜炸机,说实话要是不帮你调好机子也不会炸的,我有责任我有错,呵呵哈哈嘿嘿

你要对人家负责的

网友:
不错的心得体会,,,,,懂得总结就会有成功,,,,,,祝贺

但不知道我的电调冒烟一事,,,,,会不会有答案哦,,,,呵呵,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呵呵.好好练习一下.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天啊。。。绪文你真的第一次飞阿

还记得你上次发的ZOOM400和老婆照片那个贴。
那时候我才开始注意电直,看了你的贴很想买ZOOM400,不过经过再三思考,最后还是买了450XL。半年多了,我现在飞航线都已经好久了,怎么你。。。。。我也是一个人玩,摔了少说也有30次了,模型这玩意真是摔出来的啊。
。。。。电直真渣钱,我半年不到花了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你上次桌上的一叠人民币也扎在上面了吧:)
幸好到现在我基本做到平安飞行(一个月小炸一次无妨哈哈)
哎,感觉不能太浪费金钱了,基本上我就维持航线飞一飞就好了。。。。(正在模拟器上练3D。。。谁知道那天又。。。)
着魔的玩意

网友:
做个练飞架吧

有老鸟带最好,但是长远考虑,学会自己调机很重要,那样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飞机作出调整。
另外模拟器的手感和真机很难匹配,反射习惯后,尽量多飞真机,否则有害无益哦。
做个练飞架吧,用一根长的薄轻木片固定在起落架上即可(不可过长),可以为你省许多米哦。

网友:
机器买的比我早,我从来没用过模拟器,摔了就修,不知道修了多少次了,就恨时间少。每次摔机恨不得修好机器在上班。有时人在上班可满脑子在想着怎样修机器。最长的一次竟耽搁了一个半月才修复。

网友:
哈哈~~~恭喜啊!高手也是从摔机开始的,最重要的是会从每一次的事故找出答案来,那么你离成功又拉近了一步了!

网友:
我想也是要摔出来的  我也是买了36快半个月了  飞了两次  摔了两次  第二次飞机不离地了
一直没有修好  感觉是螺距不对又不能确定   摔了之后发现是 斜盘有点掉了  所以位子不对了
螺距也就不对了  不知道大家对斜盘固定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记得你上次发的ZOOM400和老婆照片那个贴。
那时候我才开始注意电直,看了你的贴很想买ZOOM400,不过经过再三思考,最后还是买了450XL。半年多了,我现在飞航线都已经好久了,怎么你。。。。。我也是一个人玩, ...

还记得我那个贴阿,呵呵够意思,呵呵
那时候Z400算是不错的选择,当然现在看看是垃圾了。但这Z400大家常说的稳,如果新手说,是因为跟450相比,450很灵活的。400实际是反映比较迟钝的。因为新手一般是控的操控不如老手熟练,所以相对“贼”点的飞机是控不住的。这时迟钝的Z400就现的好了。Z400总的来说,还是那种漂的感觉。也挺好。如果是老鸟,会说还是450稳的。看你想不想稳住,不过一般都练筋斗云了。呵呵

网友:
恭喜!飞行的感觉真好。

网友:
顶,楼主好像和 我是一个时期买的 Z400 吧
我的放到现在还没开处呢,.......

不过,最近已经全部调好,就差等时间去 开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