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舵!!摔机了!飞高接收机实在失望!!!!!!

楼主(2006-04-22):
抖舵!!摔机了!飞高接收机实在是失望!!
我用飞高的六通接收机今天飞了一把,开始是很好,中间突然像抽风一样一抖一抖,开始出现时没理他只是认为一般气流干扰,到后来频率越来越高直至最后坠机!!!还好飞的低,但损失还是有的:一副浆打坏了,桨夹轴打弯了尾管打了个小坑,大齿盘废了!!!哎!!真是倒霉国产接收机确实不好用啊!!!!引以为鉴吧!!!!!!!!!!!!!!!!!!!!!11

网友:
什么发射鸡呢?

网友A:
FF9用R146IP,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
PPM的都这样什么接收都有抖舵现象,多少问题

网友B:

我有只飞高六通接收也跟你的情况一样,接收机通着电不开发射机没问题,一开发射机有时像抽痉似的.

网友:
飞直升机你都敢用ppm?

网友C:
幸好我只用飞高玩船啊,抖就抖两下吧

网友:
换PCM接收机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网友:
昨天测试了,好像我的飞高6通也有类似问题,郁闷呀,刚从MXJ那买的新的。
用来飞固定翼得了,反正摔了就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F9用R146IP,保证没有问题.

我这样配用430电机有干扰,换420就没事。

网友:
想问一下,飞高能用在KT3D机上吗?我正准备买配我的JR的控,你们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网友:
飞高用在直升机上面,本来就不应该这么配对哦。

to 楼上的,飞高用在固定翼3D机没事,我玩了2年了。Feigao+JR9x

网友:
跳舵之情况原因复杂,请楼主综合分析查找原因,而不要一味认定是某一产品的问题。
跳舵的原因有:
1.同频干扰
2.晶体没插好(接收机和发射机)
3.晶体是否为厂家建议的规格
4.发射机质量问题
5.发射机电量不足
6.接收机质量问题

恳请楼主仔细检查,祝你找到问题根源,飞出乐趣!

网友D:
汗!

PPM飞直机,楼主你真强,不怕死~
哈哈哈哈~

网友:
我用飞高飞ms700,还可以。
只有一次,是落地的时候重了,听见接收机内部啪的一声,然后飞机就开始失控了。
经检修,是455的滤波器一个腿摔断了,换上新的后恢复。
然后我在接收机里滴了不少胶,将比较大、比较重的零件都粘住。

网友:
用西安的吧,还不错,用在400上,没有跳舵的现象。

网友:
我一直用飞高的,没有任何问题。我有7只飞高的接收机,都在服役中。

楼主:
我用的是3810应该不是发射机的事,我有两个飞高六通接收机换上另一个也出现了类似问题,所以我断定肯定是接收机的毛病!!!!!!!!!今天一咬牙买了个JR770s接收机,改天飞一下要是再有问题我可就跳楼了!!!!!!!!!!!!!!!!!!!!

网友:
用770S应该会没问题的,祝你好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PM飞直机,楼主你真强,不怕死~
哈哈哈哈~

很正常啊,飞直升机就一定要PCM吗?我还用136F飞油直呢。

网友(2006-06-14):
飞高其实还不错啊,我从最开始玩就用飞高。前后总共有3个6通。

还没因失控摔过机。

再好的产品也不敢保证100%无故障。

只要飞行前做好检查,是可以避免损失的。特别是直机。

网友:
飞高用在固定翼上不错,但用来飞直机就太危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啊,飞直升机就一定要PCM吗?我还用136F飞油直呢。

嘿嘿~,你是运气好,没受到干扰,受到干扰你就........
这个东西说不定的,虽然PCM也会受到干扰,但是其抗干扰能力还是比PPM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只飞高六通接收也跟你的情况一样,接收机通着电不开发射机没问题,一开发射机有时像抽痉似的.

和我的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只飞高六通接收也跟你的情况一样,接收机通着电不开发射机没问题,一开发射机有时像抽痉似的.

你的现象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是你的操作顺序的问题.都是先开发射机在接接收电.要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幸好我只用飞高玩船啊,抖就抖两下吧

请尽量不要用飞高玩电直和潜水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你是运气好,没受到干扰,受到干扰你就........
这个东西说不定的,虽然PCM也会受到干扰,但是其抗干扰能力还是比PPM强的~~

不见得,有干扰的话PPM和PCM的下场一样,我们这里就曾经有模友的4VF把同频的3810干下来了,自己却没事。

网友:
好像有的舵机比较容易抖

网友(2007-01-23):
我刚刚买了个飞高六通啊,希望不会有事啊

网友:
以前用飞高的接收机飞远一点总是发抖,摔机摔得抓狂。咬牙换了JR9X PCM就没有了这种现象
当然发抖也有可能是因为电池过放或电调过流保护,间歇停电 这种情况就要换电池或电调了
另外就算是PCM的,如果距离太近的时候让天线正对着接收机也有可能会失控,我就遇到过
飞机有2秒钟左右不受任何控制(可能和我设定失控HOLD有关),差点摔机。
移动一下天线就好了

网友:
教训是用金钱换来的,接收机便宜了,可摔机后的损失更大。

网友:
切记!!!飞直机是不能用PPM的。

网友:
安全第一 小命无价  还是用JR控比较放心安全

网友:
这些杂牌的快点扔扔掉啊,影响了自己的心情事情可就大了~~~~~~~~~~`

网友:
天地飞8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