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尾舵机坏了

楼主(2006-04-22):
今天好不容易周末没事,充饱电池去院子停车场飞我的x400,第一节电池练习悬停很正常,第二个电池飞了5分钟,降落,再次起飞前,我习惯性的动动各个遥控杆,发现尾桨不动,还以为是舵机线断了,确认没有断,为了排除陀螺仪的问题,我跳过陀螺仪直接将尾舵机接在接收机的4通道上,发现还是没反应,舵机很烫。于是回家拆开一看,线路一些正常,当我一查到接收机上,电位器和电路板就发烫手都不能挨,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没有飞几个起落,怎么就这样啊?

当初选择的时候本来想买便宜的9克舵机,121mx的技术说要买就买好的,最后买的 PICO+FBB ,没想到这么脆弱,郁闷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电路板上我看到贴片元件不多,但是有一个简装的好像是集成电路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黑原包,不知道估计是哪里坏了,能修么?

只要舵机往接收机一插,就烫

接收机没问题,我在4通道插上别的舵机都好啊

将这个舵机一插上接收机舵机还能回中位,之后就没反应,立马很烫了

我平时怕烧,就在我的遥控器上把尾舵的舵量值调整到60%,没有卡住的感觉啊。。。

也不知道121mx能处理么?

网友A:
舵机里面的电机烧了,这个舵机是很容易坏电机

网友:
gws舵机质量不好,我很早就说过了,你这种情况就是里面的电机烧了,我以前买过10几个gws舵机,全都是这种情况,电机短路导致那个黑色的集成块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里面的电机烧了,这个舵机是很容易坏电机

那为什么舵机还能复位呢,刚插到接收机上还能复位,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
如果买的时间不长,可以联系商家调换的。

楼主:
人家不给换阿···············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发热量不会这么大的。
楼主用的是不是锁尾陀螺仪?而且在它自检时移动了机身,造成自检偏移?
还有就是要检查尾舵左右打满后尾舵机是否发生机械阻碍,如果发生堵转,是一定会烧的。

但楼主说到“发热”,这绝对是不正常的,我想也是造成舵机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B(2006-06-19):
我的也烧了,飞了大概是个来回,是GWS ERVO NARO+F H/BB,是线路板烧了,唉,以后再也不买ELE的东西啦,

网友:
我也用过PICO在尾舵,情况一样.

分析原因,尾桨的负载也不小的,这小舵机有些过载了,细小的碳刷经不起折磨夭折了~~

PICO重量5.4克,主要适用于300克以内的电动飞机.

我觉得产品本身问题不大,正确使用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烧了,飞了大概是个来回,是GWS ERVO NARO+F H/BB,是线路板烧了,唉,以后再也不买ELE的东西啦,

我的也是这个GWS舵机,飞的时候莫名其妙冒烟了.ELE两个锂电极性反的,飞了20次歇菜了.EH20无刷电机线包和外壳短路,害我烧了两个电调.ELE服务到是不错,电机给换了.但根本还是要提高质量.最好的服务就是不需要服务.